[技术问答] 如何在多线程中避免数据竞争

楼主(2023-05-17):
如何在多线程中避免数据竞争

网友A:
跑系统吧,进程间上锁。

网友B:
需要加锁

网友C:
需要使用同步机制(如锁、信号量、原子变量等)

网友D:
可以使用消息队列等通信机制来实现不同线程之间的数据传递

网友E:
互斥锁吧

网友F: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尽量减少共享数据的数量,或者通过分离共享数据的方式来避免数据竞争问题。例

网友C:
可以使用互斥锁、读写锁等机制来保护共享数据,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线程能够访问该数据。

网友G:
在函数中使用局部变量而不是共享变量,或者使用常量等避免变量修改。

网友H:
上锁,互斥保护。

网友I:
可以给数据加锁,一次只允许一个线程操作

网友J:
对数据加锁呗!

网友K:
跑系统,上锁操作。

网友L(2023-06-18):
在多线程中避免数据竞争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a. 对共享数据进行适当的同步,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访问共享数据。
b. 尽量减少共享数据的变化量,避免频繁地修改共享数据。
c. 对共享数据进行适当的封装和隔离,避免不同线程之间直接访问共享数据

网友M:
数据竞争?你说的数据竞争是啥情况?

网友N:
用数据锁好像就行吧

网友O:
多线程的单片机其实也是软件实现的那种多线程吧

网友P:
你可以多定义一些全局变量,然后通过赋值的方式实现数据交互

网友Q:
一般RTT的话是有同步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