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多线程中处理并发访问

楼主(2023-05-17):
如何在多线程中处理并发访问

网友A(2023-06-18):
你指的并发是芯片本身带多线程功能?

网友B:
不会,这一般也没啥并发的吧

网友C:
嵌入式有并发吗?不都是服务器处理并发么

网友D:
有点难啊,你指的并发访问是?

网友E:
就是多端访问是吧,那也是有先进先出的访问方法吧

网友F:
好像有进程可以调度吧

网友G:
不会同时访问的,就算有也得按顺序排的

网友H:
有点复杂,这种事情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I:
并发一直都是很难的问题,难的是处理机制

网友J:
就先入先出的机制就行,毕竟来了都要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