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实现单片机的ADC模块的数据快速采集

楼主(2023-05-15):
利用pic18F2550 usb单片机 实现了一个数据采集固件。
我希望用pic18F2550 单片机 实现一个采集速度比较高的数据采集固件。按手册设定了最快的数据采集状态,大约15us 可得到一个采集数据。
外部晶振 20MHz,寄存器按手册设定了最快的数据采集状态,但实际结果 要 0.5ms 才能得到一个采集数据。
想得到更快的速度,请教大侠,该如何修改代码

网友A:
采样保护时间和数据转换时间你算上没

网友B:
汇编语言实现,代码简洁

网友C:
是的,尝试一下,没有进展

网友D:
可以在程序中使用FIFO缓存等机制,减少数据丢失和延迟。

网友E:
使用低噪声的电源、添加去耦电容、合理布局等措施都可以降低电路噪声和干扰,提高采集数据的精度。

网友F:
可以通过DMA传输方式将ADC采集到的数据直接存储到内存中,无需CPU干预,从而实现快速数据采集。

网友G:
实现单片机的ADC模块的快速数据采集需要多方面的考虑和优化

网友H:
如何对数据实现过采样和抽取?

网友I:
设置ADC模块的时钟频率以确保采集速度和精度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J:
选择分辨率高、采样速率快、噪声小的ADC模块可以提高采集数据的精度和速度。

网友K:
如何实现音频采集,PCM编码?

网友L:
A/D转换和存储一般怎么实现?

网友M:
单片机如何实现多路模拟量的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