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例程为什么不用keil5

楼主(2023-05-15):
从GD官方下载GD32F103开发板的例程,打开一看基本上都是用keil4建的,用keil5打开根本不兼容,想转换,也转换不成功。不知道现在的ARM用户还有多少人在用keil4,GD32的例程就不能用keil5吗?

knk
如果你用Keil5新建一个8051工程,也是这样显示的。 这样显示并不表示工程是由keil4建立的。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后面加个x

网友A:
习惯问题吧

GD编写例程的工程师估计是比较年老的,所以一直不会与时俱进。想要换用keil5编写,工作量太大,所以只能将就使用keil4。

网友B:
时间长了没更新而已

网友C:
应该都可以的吧

网友D:
这你就没明白吧,正规的公司,软件是用正版的,一套正版软件并不便宜,不是说随便升级的。
我曾经有一个公司,PROTEL都出AD9了,还有好几台电脑是装的PROTEL98.

AD9可以兼容PROTEL98吗?

网友E:
购买正版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你就没明白吧,正规的公司,软件是用正版的,一套正版软件并不便宜,不是说随便升级的。
我曾经有一个公 ...

在软件能满足当前工作时,不一定要去花钱升级到最新版的,反倒像上面说的,升级新软件会带来许多额外的工作量,所以有时并不是软件越新越好。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工作需要来定。

网友F:
因为最开始写例程的时候主流是keil4,keil5成主流时要再写keil5吗?那以后keil6呢?
那写资料的人,工作量就大了去了。

keil每个一级版本应该时间不会很短吧。用旧版本,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就像XP,当然,现在应该还有少许用户,但现在的WIN7,将来一定是现在的XP。

楼主:
软件应该有某些BUG,或者需要增添某些功能,或者某些功能需要再次完善,软件才有了升级,keil4升级为keil5也是这个道理。MCU的固件库的升级也是如此。所以该升级的时候得升级。

网友G:
直接在工程后面加个x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软件应该有某些BUG,或者需要增添某些功能,或者某些功能需要再次完善,软件才有了升级,keil4升级为keil5 ...

追新是应用工程师要考虑的,写资料的不会去追新的。教学(出例程)和做项目是两件事。
并不是买家需要最新的例程,卖家就会做最新的例程。
卖家考虑的是自己在同行之间的竞争力,如果同行都是最新资料,那么他也被迫改最新。如果大家都不最新,何必最新呢?
你同事都不加班,你自己会加班吗?
所以没有应不应该的。卖家有选择产品定位的权利,买家有选择买哪家的权利,仅此而已

网友H:
已经切换成vscode+eide了;
没有别的,只是为了代码写到一半自动出提示,
为了copilot能给指出来哪里有代码错误。

网友I:
这应该是以前的没更新了吧,现在的都是Keil的呀

网友J:
如果这是最新的,那就说明是F103已经不维护了。

网友K:
这种情况,只能自己移植到Keil5上。应该不难。

网友L:
Keil5明明可以打开Keil4的工程啊,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就可以了,或者像10楼那样,文件名后缀加个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这是最新的,那就说明是F103已经不维护了。

网友J:
那不应该呀,2022年应该有Keil5的工程的。

里面有涉及到如何用keil 5,但我试了,不太好用。估计得重组工程才行。

网友M:
F103系列很早了,那个时候KEIL5都还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