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常见的 ADC 用例

楼主(2023-05-15):
AD, ADC, dc
• 在 RUN 或 SLEEP 模式下触发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软件或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RUN0/RUN1/SLEEP0/SLEEP1 模式
SYSOSC 已在任何频率下运行),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转换将在不改变 SYSOSC 频率的情况下运行
• 允许使用 4MHz、16MHz、24MHz 或 32MHz SYSOSC 频率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软件或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RUN2 或 SLEEP2 模式(SYSOSC 被禁用,
MCLK = LFCLK = 32kHz),则: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SYSCTL 将 ADC CLK REQ 解读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在 32MHz 时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该请求无效
• 在此用例中 CCONRUN 必须清零
• 在此用例中 CCONSTOP 必须清零

• 在 STOP 模式下触发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0 模式(SYSOSC 以任意频率运行,
ULPCLK=4MHz),则:
• 转换将在不改变 SYSOSC 频率的情况下运行
• 允许使用 4MHz、16MHz、24MHz 或 32MHz SYSOSC 频率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1 模式(SYSOSC 转换为 4MHz),则:
当接收到 ADC CLK REQ 时,SYSCTL 将强制 SYSOSC 为 BASE(与运行模式一致,因为设置了
USE4MHZSTOP),而 SYSCTL 将在 ADC CLK REQ 被移除后将 SYSOSC 释放回 4MHz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2 模式(SYSOSC 禁用),则:
• 触发事件以 32kHz 的频率通过事件结构传播,ADC 接收触发并使 ADC CLK REQ (CPCLK REQ) 对
SYSCTL 有效,SYSCTL 接收 ADC CLK REQ 作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暂停 STOP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在 STANDBY 模式下触发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ANDBY0 模式(SYSOSC 被禁用但 ULPCLK 正在
运行),则:
• 触发事件以 32kHz 的频率通过事件结构传播,ADC 将接收触发并使 ADC CLK REQ (CPCLK REQ) 对
SYSCTL 有效,SYSCTL 将 ADC CLK REQ 解读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暂停 STANDBY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TIMG0 或 TIMG1 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ANDBY1(在 STOPCLKSTBY 置
位的情况下选通 ULPCLK),则:
• TIMG0 或 TIMG1 事件本身将触发异步快速时钟请求以暂停 STANDBY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然后,TIMG0 或 TIMG1 事件有 32 个 SYSOSC 周
期来继续完成整个事件结构,ADC 则有 32 个 SYSOSC 周期来捕获计时器事件并使 ADC CLK REQ 有
效来保持 SYSOSC 启用以运行转换
• 当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时,ULPCLK 将运行 32 个额外周期使任何 ADC 事件(DMA 请求或
IRQ)传播,之后 SYSCTL 将通过 STOPCLKSTBY (STANDBY1) 恢复 STANDBY 模式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网友A:
在任何模式下都可以触发adc进入采样模式吗

网友B:
如果从低功耗模式下进行启动 其启动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网友C:
在不同模式下  能启动触发的触发源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D:
STANDBY 模式下触发的时候,ULPCLK 将运行 32 个额外周期,这个周期数可以更改吗

网友E:
在所有低功耗模式下都能找到方法触发adc的采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所有低功耗模式下都能找到方法触发adc的采集吗

应该是的 只不过可能是其他的触发源导致跳出了低功耗模式

网友:
SAR ADC是种什么样的ADC?

网友G:
为了避免出现测量误差, 需要注意对ADC模块的抗干扰处理和校准工作。

网友H:
SAR ADC具有较高的分辨率和采样速度,适合对动态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I:
支持多种不同的ADC采样通道

网友J(2023-06-14):
在使用MSPM0L1306内置ADC时,需要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和采样精度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K:
MSPM0L1306是一款微控制器,它内置了多个ADC模块,用于对外部模拟信号进行采集和转换。

网友G:
ADC具有很高的采样速度,但通常分辨率较低,适合对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