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新唐M480系列烧写器固件升级

楼主(2023-05-16):
新唐nulink N76E003烧写器(用来烧M480程序的),固件升级时候操作失误断开了,导致现在是不能识别,灯也不会亮了,听说可以用两个烧写器互相升级,有没有大佬教一下!!!

网友A(2024-06-19):
把烧坏的仿真器当成目标板,用另一个仿真器给它烧程序。
bin文件在新唐工具的安装目录下都有比如C:\Users\yhu\AppData\Local\Programs\Nuvoton Tools\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Nu_Link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就用jlink或者其他link来实现呗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用脱机烧录工具的,就可以

网友D:
用新唐的link啊,我看新唐不是有自己的烧录器吗

网友E:
这固件升级简单的吧

网友F:
你可以写个BootLoader,然后自己再弄个APP,就可以了,就可以实现在线升级了

网友G:
固件升级失败再重新升级呗,这个不费劲吧

网友H:
可以擦除之后重新升级,这样就好了

网友I:
新唐M480系列微控制器通常使用Nu-Link或Nu-Link-Pro作为烧写器(编程器/调试器)

网友J:
进行固件升级的过程相对简单,但需要确保遵循正确的步骤以避免损坏设备

网友K:
请注意,固件升级过程中不要断开电源或USB连接,以免造成设备损坏。如果在升级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参考新唐官方提供的用户手册或技术支持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