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STM32F030移植STemwin5.28驱动SSD1315时有部分库函数无法使用

楼主(2023-05-16):
比如clear函数和CreateFramewin函数无法使用,但是显示字符串函数和检测运行内存都函数可以使用

网友A:
【比如clear函数和CreateFramewin函数无法使用】这是?调用报错?

网友B:
STM32F030就别跑STM32F030了吧,不得卡的不行。

网友C:
应该是内存不够创建不了Frame

网友D(2024-06-01):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E: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F: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G: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H: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