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 TIM1 输出PWM 时有时无的输出经验分享

楼主(2023-05-16):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到PWM输出电机速度,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个PWM输出时有时无的现象,明明已经配置TIM1输出PWM输出,单独测试也有PWM输出了,但项目大了之后,突然发现明明应该启动的电机不启动,莫名其妙的问题, 然后我查找代码,分析,逻辑上应该是没问题,使用仿真+示波器检测,发现本应该输出的,却没有输出PWM,仿真看寄存器值,确实已经赋值了.

        搜索网上的经验,发现是我的初始化有问题,TIM1是高级定时器,功能多样,初始时没有正确初始,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正确的PWM初始化有如下变量: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     //输出极性
  •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在空闲时输出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输出使能(正向通道)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PWM输出失能(互补通道)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必须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必须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捕获比较的脉冲值
  •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启动输出?

网友B:
最后怎么解决了?改配置还是换个定时器?

网友C:
高级定时器使用得时候确实要注意。

网友D(2024-01-18):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E: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F(2024-06-01):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

网友G: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H: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I: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J: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