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虚拟串口实现WinUsb

楼主(2023-05-16):
求GD32 实现WinUsb参考例程

楼主:
调试例程,有需要的自行下载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q_35257512/87838361?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A:
WinUSB这是什么通信接口?

网友B:
到官网上下载,好多资料官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官网上下载,好多资料官网上都有

没看到GD WinUsb相关资料例程呢,ST的例程倒是不少,雅特利也有官方的代码,就GD的没有找到,驱动例程,总不能修GD源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USB这是什么通信接口?

USB CDC基础上修改了些配置,实现免驱

网友C:
winusb看样还不错,改的地方似乎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usb看样还不错,改的地方似乎不多

对的,STM32的已经实现成功了,雅特利提供了官方历程,就兆易的资料少,所以那位大佬有研究过可有偿参考下源码

网友B:
GD的有一大堆USB例程,自己到官网上下载

楼主:
这个我查到了,WinUsb 例程没有呀,WinUsb是在cdc_acm基础上新增了特征描述符、属性描述符、描述成WinUSB,GD 的例程没有一个是WinUsb的历程  WinUsb是基于CDC例程实现免驱的一个功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查到了,WinUsb 例程没有呀,WinUsb是在cdc_acm基础上新增了特征描述符、属性描述符、描述成WinUSB ...
这种小改动还是得自己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查到了,WinUsb 例程没有呀,WinUsb是在cdc_acm基础上新增了特征描述符、属性描述符、描述成WinUSB ...

用雅特力的移植一下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改动还是得自己来...

是啊,GD库编写形式和HAL 亚特力的区别还是蛮大的,要研究下这个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雅特力的移植一下就不好了

如果代码要是编写风格一样的话,移植就好移植了,就是编写风格,接口函数不一样,要先看懂这两份的代码流程才能移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代码要是编写风格一样的话,移植就好移植了,就是编写风格,接口函数不一样,要先看懂这两份的代码流 ...

不管代码风格是否一样,USB通讯的步骤是一样的,各种描述符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代码风格是否一样,USB通讯的步骤是一样的,各种描述符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

是啊,只是移植起来有点麻烦,还要去深入研究下他整个执行流程,不然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代码风格是否一样,USB通讯的步骤是一样的,各种描述符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

如果,有个参考的例程,拿来用就可以了,我网上找了,没有找到,只能自己理解代码的执行逻辑了

knk
换芯片
knk
换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个参考的例程,拿来用就可以了,我网上找了,没有找到,只能自己理解代码的执行逻辑了
...

其实,ST,GD,AT这几家芯片的USB库存器地址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功能是一样的,这样说,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ST,GD,AT这几家芯片的USB库存器地址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功能是一样的,这样说,你应该知 ...

嗯嗯,好的,移植中,目前电脑识别到USB驱动了,枚举失败了,还在研究中,感觉有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ST,GD,AT这几家芯片的USB库存器地址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功能是一样的,这样说,你应该知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E:
是可以直接当串口用的吗?

网友F:
有没有把USB虚拟成COM ,串口,的软件?

网友G:
USB虚拟串口如何实现流控

网友H:
usb虚拟串口和普通串口什么区别

网友I:
虚拟串口能否与外部设备通信?

网友J:
gd32usb是双向传输。双向传输数据量通常较小,主要用来进行查询、配置和给USB设备发送通用的命令。

网友H:
如何将GD32 usb口虚拟成串口

网友K:
usb虚拟串口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L:
gd32f450的usb虚拟串口

网友M:
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网友N:
如何让GD32 单片机的串口速率超过5m

网友G:
使用usb虚拟串口可以做主机吗

网友O:
使用usb的时候需要修改哪些代码

网友P:
gd32f103可以用stm32的库?

网友Q:
USB虚拟成串口了还能再改成USB设备吗

网友R:
有usb虚拟com、串口、软件吗?

网友S:
可以直接作为串口吗?

网友T:
如何实现gd32、usb虚拟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CDC基础上修改了些配置,实现免驱

牛批,能出个教程嘛?

网友U:
虚拟串口驱动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批,能出个教程嘛?

https://blog.csdn.net/qq_35257512/article/details/131019043?spm=1001.2014.3001.5501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U:
虚拟串口驱动稳定不

这个不是很清楚,没有做测试,用WinUsb即插即用,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以直接当串口用的吗?

不行的,这个和串口没有任何关系,需要专门的上位机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把USB虚拟成COM ,串口,的软件?

通用的上位机串口软件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何实现gd32、usb虚拟串口

官方例程就可以直接使用的,可以去官网下载库

网友V:
到官网去下载,其网站上有很多信息

网友W(2023-06-15):
引用 网友K:
usb虚拟串口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全速usb虚拟串口,实际上内部实现是 USB批量传输。理论上双向是12M,单向8M,但在单片机实现中,不可能达到理论值,通常100M时钟的单片机,双向可以实现10M左右,单向在7M左右,此时单片机的机时都用在虚拟串口上了,没有处理数据的时间,如果需要处理数据,正常双向做到6M,单向做到5M就比较满意了。
我们用GD32E103TBU6开发的CANFD转USB,基本达到了上述通讯速率。

网友W:
引用 网友M:
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发送数据,怎样提高速度

用USB批量发送模式

网友W:
引用 网友U:
虚拟串口驱动稳定不

现在,多数操作系统,WIN LINUX IMAC 安卓和鸿蒙 都支持CDC类,CDC类串口还是相当稳定的。最终的稳定性还要取决于单片机厂商的实现上,和单片机虚拟串口应用开发者的编程水平。

网友A:
虚拟串口通过usb向PC机发送数据,如何提高速度

网友X:
利用usb假造uart可以做主机吗

网友Y:
gd32f450的usb假造uart

网友Z(2023-08-01):
Gd有很多usb例程,自己到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