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学习STM32小技巧一

楼主(2023-05-16):
技巧1:AHB系统总线分为APB1(36MHz)和APB2(72MHz),其中2>1,意思是APB2接高速设备。

技巧2:Stm32f10x.h相当于reg52.h(里面有基本的位操作定义),另一个为stm32f10x_conf.h专门控制外围器件的配置,也就是开关头文件的作用

技巧3:HSE Osc(High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高速外部晶振,一般为8MHz,HSI RC(High Speed InternalRC)高速内部RC,8MHz

技巧4:LSE Osc(Low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低速外部晶振,一般为32.768KHz,LSI RC(Low Speed InternalRC)低速内部晶振,大概为40KHz左右,提供看门狗时钟和自动唤醒单元时钟源

技巧5:SYSCLK时钟源有三个来源:HSI RC、HSE OSC、PLL。

技巧6:MCO[2:0]可以提供4源不同的时钟同步信号,PA8。

技巧7:GPIO口貌似有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用作钳位二极管。

技巧8:总线矩阵采用轮换算法对系统总线和DMA进行仲裁

技巧9:ICode总线,DCode总线、系统总线、DMA总线、总线矩阵、AHB/APB桥

技巧10:在使用一个外设之前,必须设置寄存器RCC_AHBENR来打开该外设的时钟

网友A(2024-05-2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B: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C: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D: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E: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F: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G: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H: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I: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