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读写sd卡,只能创建文件一个文件,请教高手

楼主(2023-05-16):
用stm32f103读写sd卡,用fatfs在sd根目录下只能创建文件一个文件。第二个文件无法创建。请教高手。

楼主:
每次新建文件调用这个函数res = f_open(&file,SD_FileName,FA_OPEN_ALWAYS |FA_WRITE);

楼主:
请教高手

网友A:
第二个文件无法创建?f_open的返回值是多少?

楼主(点评):
没看这个值,一会仿真看看

网友B:
如果把第一个文件删除了,第二个文件是否可以创建?

楼主(点评):
可以创建

网友C:
如果存在第一个文件时可以创建文件夹吗?

楼主(点评):
断电重启,可以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