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至少24个外部通道ADC采集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3-05-16):
有至少24个外部通道ADC采集的单片机吗?

用模拟通道切换芯片切一下更好
STM32F3/F4 大封装管够,4个ADC+ DMA不要太爽;
xch
ST 的MCU 不仅有24通道,42通道的也有。

网友A:
可以外挂一个单片机或者外挂一个ADC采集芯片或者外挂一个多路的模拟开关STC有12位高精准的15路ADC,资料可以去STCAIMCU.com下载

网友B:
mc9s08dz60

网友C:
【1】STM8L151等...及其second source,(我朝的)MCS51核的;【2】mcu.com.cn...中微半导体;【3】Sino Wealth、HolyChip、...

网友D:
1片不行,那就用2片,2片MCU再通讯!

网友E:
STM32L471Zx,STM32L476Zx,STM32L496Zx

网友F:
还是用SGM48751八选一的模拟开关,然后选择之后用MCU的ADC来采集,速度快的很。
如果不需要速度,SPI接口的ADC走起。
两个单片机就和公司有两个老板一样,架构上不太和谐。

网友G:
一片74HC4051就可以增加8路输入。

网友H:
先放大再过模拟开关

网友I:
楼上意思还要加个OP

网友J:
加个8选1模拟开关就可以降低MCU这边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