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滤波电容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3-05-22):
耦合指信号由第一级向第二级传递的过程,一般不加注明时往往是指交流耦合。

    退耦是指对电源采取进一步的滤波措施,去除两级间信号通过电源互相干扰的影响。耦合常数是指耦合电容值与第二级输入阻抗值乘积对应的时间常数。退耦有三个目的    1、将电源中的高频纹波去除,将多级放大器的高频信号通过电源相互串扰的通路切断。
    2、大信号工作时,电路对电源需求加大,引起电源波动,通过退耦降低大信号时电源波动对输入级/高电压增益级的影响。    3、形成悬浮地或是悬浮电源,在复杂的系 统中完成各部分地线或是电源的协调匹,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    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干扰的耦合方式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对电控系统发生电磁干扰作用的。干扰的耦合方式无非是通过导线、空间、公共线等作用在电控系统上。    分析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直接耦合:    这是干扰侵入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系统中存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    如干扰信号通过导线直接侵入系统而造成对系统的干扰。对这种耦合方式,可采用滤波去耦的方法有效地抑制电磁干扰信号的传入。公共阻抗耦合: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耦合方式。常发生在两个电路的电流有共同通路的情况。    公共阻抗耦合有公共地和电源阻抗两种。防止这种耦合应使耦合阻抗趋近于零、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间没有公共阻抗。电容耦合:    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耦合方式。电磁感应耦合:    又称磁场耦合。是由于内部或外部空间电磁场感应的一种耦合方式,防止这种耦合的常用方法是对容易受干扰的器件或电路加以屏蔽。辐射耦合:

    电磁场的辐射也会造成干扰耦合,是一种无规则的干扰。这种干扰很容易通过电源线传到系统中去。

    另当信号传输线较长时,它们能辐射干扰波和接收干扰波,称为大线效应。
漏电耦合:    所谓漏电耦合就是电阻性耦合。这种干扰常在绝缘降低时发生。    去藕电容一般容量比较大,也就是避免噪声耦合到其他部分的意思;旁路电容容量小,提供低阻抗的噪声回流路径。     其实这种说法也可以算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经过偶查阅了相关资料,才发现其实decouple和bypass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两者在称谓上可以互换。两者的作用低俗一点说:当电源用。

    所谓噪声其实就是电源的波动,电源波动来自于两个方面:电源本身的波动,负载对电流需求变化和电源系统相应能力的差别带来的电压波动。而去藕和旁路电容都是相对负载变化引起的噪声来说。    所以他们两个没有必要做区分。而且实际上电容值的大小,数量也是有理论根据可循的,如果随意选择,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遇到去藕电容(旁路)和分布参数发生自激振荡的情况。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去藕和旁路都是根据负载和供电系 统的实际情况来说的。没有必要去做区分,也没有本质区别。    电容是板卡设计中必用的元件,其品质的好坏已经成为我们判断板卡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电容基础1、电容的功能和表示方法    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介质构成。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因此多用于级间耦合、滤波、去耦、旁路及信号调谐。    电容在电路中用“C”加数字表示,比如C8,表示在电路中编号为8的电容。2、电容的分类    电容按介质不同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四轴飞行器固体介质电容,有机固体介质电容电解电容。    按极性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可变电容,微调电容。3、电容的容量    电容容量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    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容抗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4、电容的容量单位和耐压    电容的基本单位是F(法),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由于单位F 的容量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    换算关系:1F=1000000μF,1μF=1000nF=1000000pF。    每一个电容都有它的耐压值,用V表示。    一般无极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比较高有:63V、100V、160V、250V、400V、600V、1000V等。    有极电容的耐压相对比较低,一般标称耐压值有:4V、6.3V、10V、16V、25V、35V、50V、63V、80V、100V、220V、400V等。5、电容的标注方法和容量误差    电容的标注方法分为: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对于体积比较大的电容,多采用直标法。如果是0.005,表示0.005uF=5nF。如果是5n,那就表示的是5nF。    数标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10的多少次方。如:102表示10x10x10 PF=1000PF,203表示20x10x10x10 PF。    色标法是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代表的数值为: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电容容量误差用符号F、G、J、K、L、M来表示,允许误差分别对应为±1%、±2%、±5%、±10%、±15%、±20%。 6、电容的正负极区分和测量    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    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    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    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7、电容使用的一些经验及四个误区一点经验    在电路中不能确定线路的极性时,建议使用无极电解电容。通过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不能超过其充许范围。    如超过了规定值,需选用耐大纹波电流的电容。电容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其额定电压。    在进行电容的焊接的时候,电烙铁应与电容的塑料外壳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过热造成塑料套管破裂。并且焊接时间不应超过10秒,焊接温度不应超过260摄氏度。 四个误区(1)电容容量越大越好?    很多人在电容的替换中往往爱用大容量的电容。我们知道虽然电容越大,为IC提供的电流补偿的能力越强。    且不说电容容量的增大带来的体积变大,增加成本的同时还影响空气流动和散热。关键在于电容上存在寄生电感,电容放电回路会在某个频点上发生谐振。    在谐振点,电容的阻抗小。因此放电回路的阻抗最小,补充能量的效果也最好。但当频率超过谐振点时,放电回路的阻抗开始增加,电容提供电流能力便开始下降。    电容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能有效补偿电流的频率范围也越小。从保证电容提供高频电流的能力的角度来说,电容越大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一般的电路设计中都有一个参考值的。(2)同样容量的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    耐压值、耐温值、容值、ESR(等效电阻)等是电容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ESR自然是越低越好。    ESR与电容的容量、频率、电压、温度等都有关系。当电压固定时候,容量越大,ESR越低。在板卡计中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连多是出与PCB空间的限制,这样有的人就认为,越多的并联小电阻,ESR越低,效果越好。    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要考虑到电容接脚焊点的阻抗,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联,效果并不一定突出。
(3)ESR越低,效果越好?    结合我们上面的提高的供电电路来说,对于输入电容来说,输入电容的容量要大一点。相对容量的要求,对ESR的要求可以适当的降低。    因为输入电容主要是耐压,其次是吸收MOSFET的开关脉冲。对于输出电容来说,耐压的要求和容量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    ESR的要求则高一点,因为这里要保证的是足够的电流通过量。但这里要注意的是ESR并不是越低越好,低ESR电容会引起开关电路振荡。而消振电路复杂同时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板卡设计中,这里一般有一个参考值,此作为元件选用参数,避免消振电路而导致成本的增加。(4)好电容代表着高品质?    “唯电容论”曾经盛极一时,一些厂商和媒体也刻意的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卖点。在板卡设计中,电路设计水平是关键。    和有的厂商可以用两相供电做出比一些厂商采用四相供电更稳定的产品一样,一味的采用高价电容,不一定能做出好产品。    衡量一个产品,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切不可把电容的作用有意无意的夸大。

网友:
理论上,好像是滤波电容越大效果越好

网友:
增加滤波电容可以提高滤波器的效果,减少噪声和杂波等干扰信号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网友A:
电容放电越慢,输出电压就越平滑、滤波效果就越好。

网友B:
滤波电容单个容量不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C:
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要求进行选择。

网友D:
滤波电容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选用合适的电容

网友E:
当电容器的容值越大时,其在电路中具有的阻抗值越小,反之则阻抗值较大。

网友F:
电容耐压和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G:
滤波电容是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网友H:
过大的滤波电容也会增加系统成本和占用空间

网友I:
在电源设计中,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是:C≥2.5T/R

网友J:
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K:
理论上频率越高容抗越小越容易通过高频信号,实际由于工艺等诸多问题,它的寄生电感就必须考虑了。往往寄生电感超过它本身的容抗,会表现为电感性。

网友L:
一般情况下,电解电容的作用是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但即使是低频信号,其频率也分为了好几个数量级。因此为了适合在不同频率下使用,电解电容也分为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这里的高频是相对而言):

网友M:
需要合适电容,尤其对频率比较复杂的电路。

网友N:
增加滤波电容会导致整个电路的响应速度变慢

网友O:
谐波滤波器回路由电容器串联电抗器组成,在某一谐波阶次形成最低阻抗,用以吸收大量谐波电流,电容器的质量会影响谐波滤波器的稳定吸收效果,电容器的使用寿命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温度越高寿命越低,滤波全膜电容器具有温升低等特点,可以保证其使用寿命。

网友P:
滤波电容越大,纹波越小,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Q:
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 因为如果过大 会将有用信号也给滤除掉

网友R:
在选择滤波电容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网友S:
肯定不是的,滤波电容大小和电源输出负载有关系。

网友T:
肯定不是的啊,电容值需要计算的。

网友T: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说的,用多大的电容得根据实际电路计算。

网友U:
滤波得根据自己信号的需求进行,并不是一味的大或者小,适合才是最好的

网友V:
理论成立实际不行当滤波电容达到一定门限值后,其改善效果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网友W(2023-08-10):
滤波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必要按照详细的利用场景以及请求举行选择。

网友X:
衡量一个产品,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切不可把电容的作用有意无意的夸大。

网友V:
其实对于加工厂来说还是性价比,适合的才是重要的

网友Y:
理论上电容越大对高频滤波效果好,电容越小对低频效果好

网友Z:
高低频率的滤波电容选择不一样

网友U:
电解电容也分为高频电容和低频电容

网友AA(2023-09-11):
理论上,用于滤波的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AB:
其实涉及一个性价比的问题,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Z:
电容的滤波其实就是用的电容的蓄电功能

网友AC:
需要合适的电容器,特别是对于复杂频率的电路。

网友AD:
增大滤波电容会减慢整个电路的响应速度

网友AE:
Capacitance withstand voltage and capacity are not necessarily b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