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的C语言编程-- 蜂鸣器

楼主(2023-05-16):
蜂鸣器是现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很常见的,常用于实现报警功能。为此STM8特别集成了蜂鸣器模块,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在应用蜂鸣器模块时,首先要打开片内的低速RC振荡器(当然也能使用外部的高速时钟),其频率为128KHZ。然后通过设置蜂鸣器控制寄存器BEEP_CSR中的BEEPDIV[4:0]来获取8KHZ的时钟,再通过BEEPSEL最终产生1KHZ或2KHZ或4KHZ的蜂鸣器时钟,最后使能该寄存器中的BEEPEN位,产生蜂鸣器的输出。
下面的实验程序首先初始化低速振荡器,然后启动蜂鸣器,再延时2.5秒,然后关闭蜂鸣器。
同样还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汇编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程序描述:启动单片机中的蜂鸣器模块

#include "STM8S207C_S.h"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ms --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备    注:无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main()
{
  int i;

  CLK_ICKR = CLK_ICKR | 0x08;     // 打开芯片内部的低速振荡器LSI
  while((CLK_ICKR & 0x10) == 0);  // 等待振荡器稳定

  // 通过设置蜂鸣器控制寄存器,来打开蜂鸣器的功能
  // 蜂鸣器控制寄存器的设置:
  // BEEPDIV[1:0] = 00
  // BEEPDIV[4:0] = 0e
  // BEEPEN       = 1
  // 蜂鸣器的输出频率 = Fls / ( 8 * (BEEPDIV + 2) )= 128K / (8 * 16) = 1K
  BEEP_CSR = 0x2e;

  for(i=0;i<10;i++)
  {
    DelayMS(250);
  }

  BEEP_CSR = 0x1e;            // 关闭蜂鸣器

  while(1);
}

网友A(2024-05-21):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B: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C: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D: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E: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F: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G: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H: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I: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