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VK1088B 超小体积LCD段码液晶屏显示驱动IC-4*4MM 22*4点

楼主(2023-05-16):
价格:0 元
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型号:VK1088B
封装形式:QFN32
**2638
概述 VK1088 是一个22×4的LCD驱动器,可软体程式控制使其适用于多样化的LCD应用线路,仅用到3至4条信号线便可控制LCD驱动器,除此之外也可介由指令使其進入省电模式
特点:
•  工作电压:2.4~5.2V
•  片内 256kHz 的 RC 振荡电路
•  外接 32.768kHz 或 256kHz 的晶振输入
•  1/2 或 1/3 的偏置,1/2、1/3 或 1/4 的占空比
•  内部时钟频率•  Power down 命令减少电源损耗
•  内部时钟和 WDT 看门狗电路
•  时钟和 WDT 的溢出输出
•   8 种时钟/WDT 可供选择
•  22×4 的 LCD 驱动
•  22×4 位的显示 RAM
•  3 端串行接口
•  内部 LCD 驱动频率
•  软件设置
•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
•  R/W 地址自动累加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VLCD 端子是用来调节 LCD 电压的
•  封装形式:QFN32
---------------------------------------------------------------------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 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
           )/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5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