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的C语言编程-- 修改CPU的时钟

楼主(2023-05-17):
在有些单片机的应用系统中,并不需要CPU运行在多高的频率。在低频率下运行,芯片的功耗会大大下降。STM8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修改CPU运行时钟频率,非常方便。实现这一功能,主要涉及到时钟分频寄存器(CLK_CKDIVR)。
时钟分频寄存器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高3位保留,位4和位3用于定义高速内部时钟的预分频,而位2到位0则用于CPU时钟的分频。这5位的详细定义如下:
4   3    高速内部时钟的分频系数
0      0      1
0      1      2
1      0      4
1      1      8
2    1    0     CPU时钟的分频系数
0       0       0       1
0       0       1       2
0       1       0       4
0       1       1       8
1       0       0       16
1       0       1       32
1       1       0       64
1       1       1       128
假设我们使用内部的高速RC振荡器,其频率为16MHZ,当位40,位31时,则内部高速时钟的分频系数为2,因此输出的主时钟为8MHZ。当位20,位11,位00时,CPU时钟的分频系数为4,即CPU时钟=主时钟/4=2MHZ
下面的实验程序首先将CPU的运行时钟设置在8MHZ,然后快速闪烁LED指示灯。接着,通过修改主时钟的分频系数和CPU时钟的分频系数,将CPU时钟频率设置在500KHZ,然后再慢速闪烁LED指示灯。通过观察LED指示灯的闪烁频率,可以看到,同样的循环代码,由于CPU时钟频率的改变,闪烁频率和时间长短都发生了变化。
同样还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修改后的代码编译连接后,就可以下载到开发板上,运行后会看到LED的闪烁频率有明显的变化。
//  程序描述:通过修改CPU时钟的分频系数,来改变CPU的运行速度
#include "STM8S207C_S.h"
//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ms --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 输出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无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main()
{
  int i;

  PD_DDR = 0x08;
  PD_CR1 = 0x08;              // PD3设置成推挽输出
  PD_CR2 = 0x00;
  CLK_SWR = 0xE1;             // 选择芯片内部的16MHZRC振荡器为主时钟
  for(;;)                     // 进入无限循环
  {
    // 下面设置CPU时钟分频器,使得CPU时钟=主时钟
    // 通过发光二极管,可以看出,程序运行的速度确实明显提高了
    CLK_CKDIVR = 0x08;         // 主时钟 = 16MHZ / 2
                                               // CPU时钟 = 主时钟 = 8MHZ
    for(i=0;i<10;i++)
    {
      PD_ODR = 0x08;
      DelayMS(100);
      PD_ODR = 0x00;
      DelayMS(100);
    }

    // 下面设置CPU时钟分频器,使得CPU时钟=主时钟/4
    // 通过发光二极管,可以看出,程序运行的速度确实明显下降了
    CLK_CKDIVR = 0x1A;         // 主时钟 = 16MHZ / 8
                                                // CPU时钟 = 主时钟 / 4  = 500KHZ
    for(i=0;i<10;i++)
    {
      PD_ODR = 0x08;
      DelayMS(100);
      PD_ODR = 0x00;
      DelayMS(100);
    }
  }
}

网友A:
随时修改MCU频率,是不是会导致外设出问题?

网友B:
运行时修改频率会影响整体程序吗?

网友C:
这个想法不错,频率降低了,功耗是不是也会跟着降低?

网友D(2024-01-18):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E: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F(2024-06-01):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G: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H: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I: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J: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