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芯片的硬件加密flash是什么?注意事项又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N32G45X 系列使用硬件加密 F 设计,代码下载到芯片后,在 Flash 存储的是通过芯片唯一密钥进行加密的密文,在关闭仿真调试接口后,外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无法对代码**, CPU 执行时通过芯片内置的解密模块获取数据,可以防止物理方式的暴力**。

这里谈到了一个关键点“UUID”。在N32的芯片手册里面,官方在出厂时在Flash中写入了一个全球唯一ID,可以通过读取指定Flash位置的内容来得到。但大家要注意检查你们手中批次是不是包含此项功能。

我在开发ST产品时,其代理商以我们拿价格太低为由,告知我们,我们此批次的ST芯片,其UUID是全部一样的,不要使用此功能。

所以,大家在使用N32或者其它产品时也需要注意这问题。

所以,问题来了“你们手中的芯片,UUID又是多少呢?”欢迎大家在帖子中回复!

网友:
因为你的是盗版ST,电子行业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楼主的观点与视角不错。
文字功底也比较深厚

网友B:
Flash字节码的意义都是公开的 所以如果cracker真的有足够的耐心他最终还是可以**掉你的Flash。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提高Flash被**的门槛让cracker**它需要消耗的时间大于自己更新版本的间隔就好了

网友C:
硬件加密是通过专用加密芯片或独立的处理芯片等实现密码运算

网友D:
硬件加密可以采用标准的网络管理协议,比如SNMP、CMIP等来进行管理,也可以采用统一的网络管理协议进行管理

网友E:
主控芯片产生一个随机数,把这个随机数发送到加密芯片,由加密芯片加密后回传给主控芯片,由主控芯片判断该数据是不是期望得到的随机数据。如果是,主控芯片的程序继续执行,否则报错或停止运行。

网友F:
硬件剖片容易获得密钥;如果设备端程序泄露,会造成芯片失效

网友G:
芯片中数据加密和程序运行外界难以跟踪;数据和程序混杂,硬件**分析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