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射频芯片的主要特点以及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最近要选型,想了解一下TI的射频方面

网友A:
TI的射频和微波器件产品系列(包括高度集成的宽带收发器、接收器和发射器、混频器和调制器、射频 PLL 和合成器、射频放大器、毫米波传感器和智能射频收发器)实现您的 5G 和其他射频无线基础设施应用。
优势就是TI模拟方面的优势,都集成到了射频和微波产品里面,包括电源的处理,模拟外设的性能,都是业内领先的。

网友B(2023-11-07):
选型的话,得看你需求啊,你有啥需求

网友C:
一般TI的射频大多数是针对zigbee之类的

网友D:
其实他家的我觉得WiFi方面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E:
了解呗,首先要知道射频的种类哈,其次看自己需求,最后再选型的

网友F:
我觉得选型的话,可以考虑他家的CC3200这种

网友G:
TI的无线方案可以放心选择的,他家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有很多协议的,比如zigbee,wifi,蓝牙,你想用啥呢?

网友I:
我现在看matter好像不错,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J:
他家无线方面我倒是没觉得有啥,只是觉得电源方面比较奈斯

网友K:
射频可以的,选择CC系列的芯片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