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关于lora的通信芯片么?

楼主(2023-05-16):
话说,TI有关于lora的通信芯片么?请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资料比较全的lora芯片呗

网友A:
TI没有Lora的芯片,在通信领域,不是TI擅长的领域,可以看看其他公司的产品。

网友B:
在芯片界还有TI不擅长的呀,哈哈

网友C:
TI是2.4GHz和zigbee吧

网友D:
TI没有lora射频芯片吧

网友E(2023-11-07):
他家没有lora,但是有其他射频方案的哦

网友F:
我觉得lora可以看看SX1278这种的

网友G:
现在国产lora好像也没几个吧,性价比高的不好找哦

网友H:
资料的话,我觉得还是Semtech公司的lora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I:
TI有无线方面的产品就不错了,之前MCU的方案都差点玩丢了

网友J:
现在还是别用TI的lora了,TI没有不说,而且有也是很贵的

网友K:
你去微雪电子看看呗,他家有些模块,是lora的

网友L:
资料全的我觉得都一般,没啥资料全的lora方案

网友M:
国内还让用433啥的吗?好像都需要报备吧

网友N:
这种长距离通讯还真需要lora哈,其实也可以考虑cat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