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射频芯片是否支持多模式应用?

楼主(2023-05-17):
德州仪器射频芯片是否支持多模式的应用啊?

网友A:
要看你这个模式具体是指哪个芯片了?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2023-06-19):
并不是所有的射频芯片都支持这种应用模式啊

网友C(2023-11-08):
很多芯片支持啊,但是你的多模式是指?

网友D:
一般是有多模式的,但是能否一起用,不好说

网友E:
可以看看手册方面吧,手册一般有介绍的

网友F:
也没啥能多模使用吧,我想不到这种场景啊

网友G:
可能会支持吧,但是为啥要这么使用呢?比较好奇

网友H:
你说的是TI的所有射频芯片吗?

网友I:
楼主说的多模是WiFi+蓝牙这种么?

网友J:
好像不能所有芯片都支持,但我觉得应该有芯片能有支持的吧

网友K:
你可以看看新推出的芯片,一般有的会支持的

网友L:
也没必要看多模,可以看你需要啥功能,直接选择就好了,这样还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