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现在出的arm内核的芯片,可以用keil来开发吧

楼主(2023-05-17):
话说,TI新出的芯片能支持keil开发么?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支持MDK,官方已经放出了MDK的pack包了。

网友B:
可以用keil来开发

网友C:
Keil MDK是目前ARM内核单片机开发的主流工具。

网友D:
keil用的arm上完全可以,而且调试很方便。

网友E:
Keil MDK集成了uC/OS-II、RTX等多个实时操作系统,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示例代码和驱动程序,便于用户快速上手开发。

网友F:
如果keil的库里有对这个厂家芯片的支持,那么自然就能见到此芯片的名称。

网友G:
好久没碰TI的主控了,可以用Keil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支持MDK,官方已经放出了MDK的pack包了。

是在哪下载TI的Pack?型号全吗

网友I:
以前都是用IAR和CSS,现在居然开始支持Keil了,不错!

网友J:
可以的,IAR或者KEIL都可以。

网友K:
CCS也支持开发的。

网友L:
这个如果ide支持就行。

网友:
在Keil MDK中,用户可以通过创建工程来进行开发,选择合适的开发板或者芯片型号,并配置相关参数,如时钟频率、外设等。然后就可以在Keil MDK中进行编码、编译、下载和调试等操作,进而完成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

网友M:
你说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N:
Keil MDK是一款专门针对Arm Cortex-M微控制器的开发环境,支持C/C++编程语言和汇编语言,提供了完整的开发工具链、调试器和仿真器等。

网友O:
在使用Keil MDK进行Arm开发时,需要确保所选用的芯片型号和相应的库文件匹配,否则可能会导致编译和运行错误。

网友P:
可以使用Keil MDK进行开发。

网友Q:
一般用keil

网友R:
Arm内核的芯片可以使用Keil MDK进行开发。

网友S:
那要看你的arm芯片是否被keil支持。

网友C:
Keil MDK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T(2023-08-10):
你说的是arm内核的吗?

网友U:
必然支持啊,keil就是arm的啊

网友V:
支持,不过这芯片是个M0,没啥特性

网友T:
可以用keil开发的,这都是常规操作

网友W:
你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手册啊,手册上基本都会介绍用啥环境开发吧

网友X:
只要是arm内核的,都可以用keil开发

网友Y:
主要还是看TI官方是否支持的

网友Z:
其实keil就是个编译器而已,实在不行把它当个记事本用也行的啊,所以不用纠结开发环境的

网友AA:
可以开发,不过得需要pack吧,你看你能找到不

网友AB:
你用keil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TI的芯片不就好了

网友AC(2023-10-07):
Keil和mdk是目前开发arm核心微控制器的主流工具。

网友H:
CCS也支持开发。

网友X(2023-11-08):
当然支持了啊,他家有ram内核的喽

网友AB:
可以,你说的是哪个M0的内核的芯片了吧

网友U:
必须支持,之前我都玩过的,很多都是支持keil开发的

网友AD:
我觉得keil开发TI不是很好用呢

网友AE:
用keil开发当然可以,你说的是1306的那颗芯片是吧

网友Y:
得看芯片内核,一般arm内核是可以,不然就不行

网友AF:
主要是看内核,内核可以,就可以用keil开发的

网友AG:
你找找这芯片的资料呗,有pack的话,就可以keil开发

网友T: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用CCS,比较简单

网友AH:
现在是支持的,我看是M0内核,必须支持

网友G:
Keil和MDK可以用于开发。

网友AI(2023-12-11):
如果IDE支持这个,那很好。

网友AJ(2024-02-01):
当然,IAR或Keil都可以做到。

网友AK:
ARM核心芯片可以使用Keil和MDK进行开发。

网友AL:
任何ARM内核都可以使用Keil开发

网友AM: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过TI的主控制器了。

网友I:
If there is support for this manufacturer's chip in Keil's library, then the name of this chip can naturally be seen。

网友AN:
支持,但这个芯片是M0,没有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