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关于RFID远距离读卡项目,TI有推荐的芯片型号么?

楼主(2023-05-18):
现在远距离读卡都用什么方式?TI是不是有这方面的demo和解决方案啊?

网友:
毫米波雷达可以

网友A:
现代RFID读写头能读取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B:
RFID芯片的工作频率和功率对读卡距离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C:
TI有RFID的芯片?没听说过呀。

网友D:
远距离是多远?10米?

网友E:
找那种专门研究RFID的芯片厂商要方案吧。

网友F:
RFID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读卡功能,但是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影响读取距离。

网友G:
如何提高无线射频识别的读卡天线信号距离?

网友H:
金属材料的标签会对读卡距离产生衰减,而较小的标签则可能会降低读卡距离。

网友I:
天线的设计和布局也会影响读卡距离。天线的长度和形状、放置位置等都会影响天线的灵敏度和方向性,从而影响读卡距离和角度。

网友J:
要实现远距离读卡,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合适的RFID芯片、天线和标签,并进行优化和调试

网友K:
通常情况下,工作频率越高、功率越大,读卡距离也越远。

网友L:
远距离读卡器是RFID远还是蓝牙远

网友M:
影响射频卡读写距离的因 素包括天线工作频率、读卡器的RF输出功率、读卡器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N:
市场上无源标签识别距离达到5-10m

网友O:
一般读卡距离在10米左右

网友P:
远距离无源RFID读写器要用什么芯片

网友Q:
只有超高频的产品了

网友R(2023-11-09):
远距离读卡的话,一般可以用15693的

网友S:
你可以看看2.4G有源标签的

网友T:
这个好像是有,但是很少用啊

网友U:
你想要多远啊?这个距离取决于协议的

网友V: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demo,我记得是有的

网友W:
就为了读取一下标签?还需要远距离?

网友X:
啥应用场景啊?展开说说

网友Y:
一般是有的,我记得可以用官方的15693方案,芯片是RF430FRL152H

网友Z:
现在都可以考虑用lora或者其他低功耗的无线设备了,不比你的RFID读取效果好?

网友AA:
主要是不知道你的需求,但我觉得可以看看15693协议,这个支持远距离

网友AB:
现在远距离读卡通常采用的技术包括RFID和NFC等。

网友AC:
在RFID领域,TI推出了基于RFID技术的读写器芯片,可以与标签进行通信,实现远距离读卡。此外,TI还提供了一些demo和解决方案,例如基于NFC技术的手机支付demo等。

网友C:
怎么进步无线射频辨认的读卡天线旌旗灯号间隔?

网友AD(2023-12-29):
远距离读卡通常指的是使用UHF RFID技术,因为它能提供更大的读取距离,可达数米甚至更远。

对于UHF RFID读写器的设计,TI有专门的RFID读写器芯片,比如:

TRF7970A - 这是一个多协议支持的RFID/NFC读写器芯片,支持ISO 15693, ISO 14443A/B, 和 FeliCa 等协议,可以用于HF RFID系统,但是对于UHF系统来说读取距离可能会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