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仪器的射频芯片采用哪些封装形式?

楼主(2023-05-17):
最小的射频芯片封装是那个?

网友A:
最小的是2*2的,VSON封装的,芯片是THS9000

网友B(2023-11-09):
一般都是QFN了吧,QFN是比较小的了

网友C:
之前用过都是QFN32的 比较OK。自己能焊接上

网友D:
这个你要那么小的芯片干啥啊?不好维护的啊

网友E:
这个建议还是直接找TI的STORE,好像上面有最小封装的芯片

网友F:
你不考虑自己的需求么,功能啥的?直接考虑封装?

网友G:
好像他家有个2*2的封装,但是具体叫啥忘记了

网友H:
这不得考虑后续的维护么?维修啥的

网友I:
你说的射频是需要支持啥功能的吗?

网友J:
大概是2*2吧还是2*3来着,我之前在官网上看到过一次

网友K:
还是先看看功能吧,功能确定之后再选择最小封装

网友L:
QFN封装、48引脚QFN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