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TI主要推广的射频芯片是ZigBee还是WiFi?

楼主(2023-05-18):
想知道现在TI主推的射频芯片一般是哪一类?

网友A:
射频类的范围是很广泛的,TI也产品线更广泛,所以称不上主推哪个芯片。

网友B(2023-11-09):
一般CC32系列的好像推的多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啊,他家芯片哪个卖的都不错的

网友D:
记得之前芯片不好买的时候,TI的所有系列芯片都卖的很好,哈哈

网友E:
不好说,建议还是WiFi吧,WiFi比较好用

网友F:
TI的话,大多数是sub-1g啊

网友G:
不见得是这些,他家还有matter呢

网友H:
TI的芯片好像都不错,所以也谈不上主推那款

网友I:
这个还是看客户需要吧,TI只是做芯片的,哪个他都想推

网友J:
芯片可以看看TI的CC2540啥的吧,都很好用,而且还稳定

网友K:
反正射频的话,建议还是用WiFi或者2.4G,成熟一些

网友L:
TI现在主推的射频芯片包括其射频前端模块和射频功率放大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