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可以用jlink进行程序烧录么?

楼主(2023-05-18):
话说,CC2530可以用jlink进行程序烧录么?

网友A:
不支持的,jlink对ARM系列的芯片支持的比较好点,CC2530完全不是ARM的内核,不可以用Jlink烧录的。

网友B:
不可以用jlink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C:
只能用CC debugger等仿真器烧写程序

网友D:
使用TI的jtag可以烧录

网友E:
使用cc-tool给CC2530烧录程序

网友B:
用的ICP下载这种方式

网友F:
CC2530是一个80C51内核的芯片

网友G:
用TI官方的烧录器吧,内核不是arm的,没法用jlink的

网友H:
使用SMARTRFO4EB下载器

网友I:
安装驱动软件——ZStack-CC2530-2.5.1a 安装后设置使用

网友J(2024-01-02):
当然不支持的啊

网友K:
CC2530大概是8051内核的,所以jlink不支持的

网友L:
你直接去jlink的支持列表里看看就好了

网友M:
这芯片不支持jlink下载,都没有SWD接口的

网友N:
你最好看看它有没有专用接口比如JTAG或者SWD

网友O:
应该不支持,之前我看都是串口烧录的比较多

网友P:
可以考虑其他方式烧录了,不支持jlink烧录的

网友Q:
这个不是ARM内核的,不能用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