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今日说“法”:如何防止reg、wire型信号在使用逻辑分析仪时被优化

楼主(2023-05-16):
欢迎大侠来到FPGA技术江湖新栏目今日说“法”,当然,在这里我们肯定不是去研究讨论法律法规知识,那我们讨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学习时一些小细节小方法等,欢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有好的灵感以及文章随笔,欢迎投稿,投稿请标明笔名以及相关文章,投稿接收邮箱:1033788863@qq.com。今天带来的是“如何防止reg、wire型信号在使用逻辑分析仪时被优化”,话不多说,上货。

随着FPGA设计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芯片内部逻辑分析功能显得越来越重要。硬件层次上的逻辑分析仪价格十分昂贵,而且操作比较复杂。目前,FPGA芯片的两大供应商都为自己的FPGA芯片提供了软件层面上的逻辑分析仪,可以帮助我们在线分析芯片内部逻辑。而且操作简单方便,但是往往因为某些原因,有些信号在综合的时候就会被优化掉,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设计失败,当然在为逻辑分析仪添加观察信号的时候也无法找到该信号。从而对设计、调试人员的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下面就分别以Xilinx公司的逻辑分析仪ChipScope和Altera公司的SignalTap做以下总结:

一、使用Xilinx公司的ChipScope

使用ChipScope观察芯片内部的信号的之前先要在把需要观察的信号添加到ChipScope信号观察列表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在综合的网表文件中找到相应的信号。如果是使用XST综合的话,最好保留芯片内部结构的层次,这样就可以在相应的子模块查找需要观察的信号。默认情况下,Chipscope只能观察reg类型的信号。但是通过设置属性也是可以观察wire型信号的。使用不同的综合工具需要添加的属性也不一样。

1、使用XST综合。

(1) 对于reg型信号,如果被ISE优化掉,一般有可以把这个信号和其他没有被优化的信号进行“与”、“或”等操作,这样就可以达到观察信号的目的。

(2) 对于wire型号,对于ISE12.3以后的版本,XST综合,以Spartan3为例,可以使用(* KEEP="TRUE"*) wire  [15:0]   CPLD_ _AD;这样就可以在查找信号的信号找到wire类型的CPLD_ _AD信号进行观察。

2、使用Synplify Pro综合

Synplify Pro对wire、reg类型的信号有着不同的综合属性。

(1)  对于wire型信号,使用/* synthesis syn_keep=1 */综合属性,例如下面的语句:

(2) 对于reg型信号,使用/* synthesis preserve = 1 */综合属性,例如下面的语句:

二、使用Altera公司的SignalTap

1、使用Altera自带的综合器综合

Altera自带的综合器为了防止某些信号综合器优化掉,也有自己的一套综合约束属性。

(1)对于reg型信号,为了防止Altera自带综合器将其优化掉,可以添加noprune属性。这样就可以防止某些寄存器信号被优化掉。也可以使用/*synthesis noprune*/综合属性。

如上例(假设Cnt信号会被优化掉),这样添加综合属性之后,整个module的reg信号都不会被优化掉。

跟reg相关的综合属性,除了/*synthesis noprune*/可用,还有一个/*synthesis preserve*/可用

二者的差别在于:

/*synthesis noprune*/ 避免Quartus II优化掉output 型的reg信号。

/*synthesis preserve*/ 避免Quartus II把reg信号当成VCC或者GND等常数

同时单独的reg信号也可以: (*preserve*)  reg [3:0] cnt;防止被优化掉。

(2)对于wire类型的信号

对于wire型信号来说,要想观察此类信号,Altera综合器提供了/*synthesis keep*/ 综合属性。如 wire [7:0] Cnt  /*synthesis keep*/; 对于Quartus II 9.0以后的版本也可以使用(“keep”)  wire [7:0] Cnt ;的写法。

此外,/*synthesis keep*/也支持对reg型信号,使用它也可以防止reg型信号被优化掉。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信号即使经过此处理,仍然会被综合工具优化掉,致使无法找到它。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其使用“测试属性”,可以加入probe_port属性,把这两个属性结合在一起,即就是:

( *synthesis, probe_port,keep *) 即可,这种方法同时适应于wire和reg型信号类型。

2、使用Synplify Pro综合

使用Synplify Pro综合时防止信号被优化掉的方法和使用Xilinx公司 ChipScope使用Synplify Pro综合时添加的综合约束一样,因为Synplify Pro是专业的综合厂商,所以对主流的FPGA厂商都支持。

三、总结

1、以上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全部都可以使用,有时候因为版本不对应就会导致信号依然会被优化掉。不过经过轮询之后发现,ISE 12.3以后的版本、Quartus II 9.0之后的版本、Synplify Pro 9.0.1以后的版本都可以使用。

2、一般情况下,信号经常被优化掉,还是与代码风格或者逻辑设计有冗余有关的,所以还是应该尽量提供代码质量。在不能解决的时候再添加综合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