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 CAN FIFO

楼主(2023-05-16):
GD32A503 的CAN fifo 和滤波器怎么用,求大神指点

           tyw  注

网友A(点评):
去下了啃

楼主(2023-06-19):
static void CAN1_Config(uint16_t Bps)
{
        /* enable CAN clock */
    rcu_can_clock_config(CAN1, RCU_CANSRC_PCLK2_DIV_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1);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internal_counter_source = CAN_TIMER_SOURCE_BIT_CLOCK;
    can_parameter.self_reception = DISABLE;
    can_parameter.mb_tx_order = CAN_TX_HIGH_PRIORITY_MB_FIRST;
    can_parameter.mb_tx_abort_enable = ENABLE;
    can_parameter.local_priority_enable = DISABLE;
    can_parameter.mb_rx_ide_rtr_type = CAN_IDE_RTR_FILTERED;
    can_parameter.mb_remote_frame = CAN_STORE_REMOTE_REQUEST_FRAME;
    can_parameter.rx_private_filter_queue_enable = DISABLE;
    can_parameter.edge_filter_enable = DISABLE;
    can_parameter.protocol_exception_enable = DISABLE;
    can_parameter.rx_filter_order = CAN_RX_FILTER_ORDER_MAILBOX_FIRST;
    can_parameter.memory_size = CAN_MEMSIZE_32_UNIT;
    /* filter configuration */
    can_parameter.mb_public_filter = 0x0;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1;
    can_parameter.prop_time_segment = 2;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4;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3;

        /*baudrate =fCANCLK/prescaler/(1+PTS+PBS1+PBS2)
                                =50M/40/(1+2+4+3)=125K

        */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50000/Bps/(1+2+4+3); //分频系数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 configure CAN0 NVIC */
    nvic_irq_enable(CAN1_Message_IRQn,6, 0);

     /* enable CAN MB0 interrupt */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MB0); //邮箱0 接收、发送中断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FIFO_AVAILABLE); //FIFO 非空中断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RX_WARNING);        //接收错误中断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TX_WARNING);        //发送错误中断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ERR_SUMMARY);        //错误集合中断

        CAN1_FIFO_Config();
    can_operation_mode_enter(CAN1, CAN_NORMAL_MODE);

}

static void CAN1_FIFO_Config(void)
{
        /*
        00:格式A:每个标识符过滤表元素包含一个完整标识符(标准格式和扩展格式)
        01:格式B:每个标识符过滤表元素包含两个完整标准格式标识符或者两个扩展格式标识符其中14位
        10:格式C:每个标识符过滤表元素包含四个标准格式标识符其中8位或者四个扩展格式标识符其中8位
        */

//        //3xx;
        can_fifo_parameter_struct can_rx_fifo_config_struct;
        can_rx_fifo_config_struct.dma_enable = DISABLE;
        can_rx_fifo_config_struct.filter_format_and_number = CAN_RXFIFO_FILTER_A_NUM_8;// 8个过滤器
        can_rx_fifo_config_struct.fifo_public_filter = FIFO_FILTER_ID_EXD_A(0xFFFFFF00);//0xFFFFF00; //bit1 的是完全匹配 0是不关心

        can_rx_fifo_config(CAN1,&can_rx_fifo_config_struct);

        can_rx_fifo_id_filter_struct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8];
        for(int i = 0 ; i < 8; i++)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FIFO_ID_FILTER_STRUCT,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i]);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0].remote_frame = CAN_DATA_FRAME_ACCEPTED;//远程针不要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0].extended_frame = CAN_EXTENDED_FRAME_ACCEPTED;  //只要扩展帧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0].id = 0xA101;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1].remote_frame = CAN_DATA_FRAME_ACCEPTED;//远程针不要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1].extended_frame = CAN_EXTENDED_FRAME_ACCEPTED; //只要扩展帧
        rx_fifo_id_filter_config[1].id = 0xB101;

        can_rx_fifo_filter_table_config(CAN1,rx_fifo_id_filter_config);

}

网友B(点评):
大佬,可否发一下CAN发送的代码参考一下,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can能中断收到数据,发不出数据

网友C(2023-08-04):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A503的CAN。
邮箱和FIFO共用一个特定的RAM,我用的邮箱模式收,不知道怎样以邮箱模式做滤波器。
我看你用的FIFO模式,能滤波成功吗?

网友D(点评):
请问下CAN验证好了吗,我用A503的DEMO初始化一直进入暂停状态,退不出来

网友E(2023-09-05):
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F:
看芯片手册,看源码,要自己啃。

网友G:
这颗料哪里拿货啊?方不方便推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