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指令集架构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新唐的指令集架构是什么?它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么

网友A(2023-08-08):
架构得看你说的是那款芯片啊?不一样的芯片不一样的架构

网友B:
他家有51的架构还有就是arm的架构

网友C:
好像没有专用的开发工具吧,都是依靠keil之类的

网友D:
我觉得架构这个 应该不影响什么开发和写代码吧

网友E:
多种编程语言啊?好像就支持C语言吧

网友F:
我记得新唐好像没有其他开发语言吧

网友G:
可以用microPython吧,这个好像也算是一种编程语言

网友H:
其实新唐的芯片还是奈斯的,有高端一些的arm9,也有M23等等,但是你说的编程语言有几种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I:
开发工具用keil就行

网友J:
他家有的使用linux开发的吧,好像是这样

网友K(2023-10-10):
新唐科技的NuMicro® M263ZIAAE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23内核,支持Armv8-M指令集架构的32位低功耗微控制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