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内存管理机制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新唐的内存管理机制是什么?是否能够支持大容量内存?

网友A:
trm技术手册上面有描述,各型号不同

网友B(2023-08-10):
应该能支持大容量的内存

网友C:
你用的是那款芯片啊?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D:
管理机制好像就文件管理机制吧

网友E:
这个内存管理机制还真没研究过,感觉应该挺复杂的

网友F:
每类芯片应该不太一样吧

网友G:
大容量肯定能支持啊,这是程序的事儿

网友H:
你可以试试,一般是支持大容量存储的

网友I:
这直接找个技术支持来帮你一下多好

网友J:
管理机制好像都不用考虑,一般也用不到

网友K:
你用到内存管理机制,一般都是操作系统来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