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硬件描述语言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新唐的硬件描述语言是什么?方便编写和调试?

网友A(2023-08-03):
一般编程语言都是用的C语言

网友B:
这个看你习惯啊,有的还用arduino,估计是C++吧

网友C:
硬件描述语言是指FPGA,不是MCU。

网友D:
用的大部分是C语言,所以还不错

网友E:
一般都会方便调试的啊,不然谁用啊

网友F:
新唐的芯片还是不错的,C语言用的比较多,开发起来还比较简单

网友G:
其实这种芯片,最好还是用C语言开发比较好

网友H:
新唐一般都是C,毕竟高级语言嘛

网友I:
啥是硬件的描述语言啊?

网友J:
调试可以的啊,他们开发板一般都板载调试器呢

网友K:
C语言呗,一般都是用的C语言

网友L:
都是高级语言,怎么能不方便调试呢

网友M:
肯定是熟悉一些,才会方便编写的

网友N:
看你用的那款新唐芯片喽

网友O:
大概都是C语言,所以几乎不用怎么担心

网友P:
一般调试得看硬件是否支持的

网友Q:
其实调试看你想怎么调试,要是用jlink这种调试就看硬件是否有相应的接口和是否支持的

网友R:
其实描述语言就是编程语言吧,大概都是C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