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处理器核心是什么

楼主(2023-05-16):
新唐的处理器核心是什么啊,采用多核心架构了么

网友A(2023-08-04):
这一般都是arm内核的啊

网友B:
多核心的话,还不知道,但是单核高性能的我是知道几个

网友C:
他家的arm9的芯片好用

网友D:
还有个926的内核,这是自研的吧

网友E:
新唐芯片内核基本上就是arm内核的,多核心好像是没有吧

网友F:
你指的是那款MCU啊?

网友G:
多核好像就NXP和ST,TI的比较多吧

网友H:
多核心架构调试起来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网友I:
N9H20 微处理器系列

网友J:
处理器一般都是什么926的,NUC好像

网友K:
新唐的处理器核心采用ARM架构

网友L:
查阅新唐官方网站或相关产品文档

网友M:
Cortex-M系列适用于低功耗、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嵌入式系统

网友N:
新唐的MPU现在还是ARM9内核

网友O:
Arm Cortex -M23内核

网友P:
新唐微处理器具有高性能的核心架构,可以轻松处理复杂数值计算和数据处理任务。

网友Q:
不同的产品系列可能采用不同的处理器核心。

网友R:
新唐的许多微控制器产品采用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核心,如Cortex-M0、Cortex-M3、Cortex-M4和Cortex-M7。

网友S:
我知道新唐的arm9比较多

网友T:
现在一般都是ARM内核结构吧,多看看他家产品手册

网友U:
有啊,他家有linux的主板的

网友V:
多核心不知道,一般单核性能也不差了

网友W:
你可以看看选型手册的,选型上讲的更多一些

网友X:
大概核心就是M内核和arm9,还有自家的926内核

网友Y:
多核心应该没有吧,我记得

网友Z:
直接找个选型手册吧,上面很全面一些

网友AA:
他家还有51的内核,这个出货量好像还很大的样子

网友AB:
   在乎多核心干啥,能用就行呗,哈哈

网友AC:
新唐好像都是单核的,比较给力的就是NUC980这种

网友AD(2023-09-05):
一般使用什么样的926处理器?

网友AE:
多核似乎有很多NXP, ST和Ti,对吧

网友AF:
Numicro®,全家福》。

网友AG:
还是ARM内核啊

网友AH:
参考新唐官网或相关产品文档

网友AI:
新唐芯片的核心基本上是臂核,所以似乎没有多核可用

网友AJ:
还有一个926内核,它是自己开发的

网友AK:
n9h20,微处理器系列

网友AL:
调试多核架构似乎很麻烦

网友AM:
你指的是哪种MCU ?

网友AN:
新唐微处理器具备高性能的焦点架构,可以轻松处置繁杂数值计较以及数据处理使命。

网友AO:
新塘的微处理器仍然基于ARM9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