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 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16):
用JET51烧写SH99F01初始化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A(2024-09-26):
JET51烧写器可能未正确连接到计算机或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A:
单片机与烧写器的连接线路可能存在问题,如接触不良、线路损坏等。

网友B:
检查固件文件

网友C:
烧写软件(如ISP编程软件)可能存在bug或配置错误。

网友D:
SH99F01单片机可能存在物理损坏,如引脚断裂、芯片内部损坏等。

网友E:
单片机型号与烧写器或软件不兼容。

网友F:
供电电压不稳定或不足

网友G:
烧写地址、波特率、校验位等设置不正确。

网友H:
单片机的烧写保护可能已开启,阻止烧写操作。

网友I:
尝试烧写的固件文件可能损坏或不适用于SH99F0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