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预定义和sizeof的取值

楼主(2023-05-16):
嗯,直接来代码:
#define   choice1
#ifdef choice1
const unsigned char buf[]=
{0x11,0x22,x033,x044,
};
#endif

main()
{
...
unsigned char i=0
while(i<sizeof(buf))
    {
        F();       i++;
    }
}

以上是代码,问题:
屏蔽第一句或者不屏蔽第一句,F()执行的次数是多少?

网友A:
屏蔽第一句, buf[]就没定义了,会出错吧。

网友B:
sizeof怎样用**

网友C:
sizeof() 是一种内存容量度量函数,功能是返回一个变量或者类型的大小

网友D:
size()和sizeof()有区别吗?

网友E:
在32位编译环境中,sizeof(int)的取值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