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部分GPIO无法控制

楼主(2023-05-17):
使用sysfs设定gpio的方法,目前测试设置一些gpio为输出然后"echo 1 >value"是只可以成功写入一部分gpio(例如port M) 但是 port E 0到6 使用kernel sysfs或者内部m4都无法控制。(已经检查设备树无其他设备正在使用port E 0到6),GPIOD测试也是一样。

网友A:
PE有一部分是复用到网口,PD是复用到串口,这些都要注意,还有涉及到TFA。
比如PE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