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boot第一次开机识别不到nand flash(S34ML08G3)

楼主(2023-05-17):
在开发板上使用NAND S34ML08G3在uboot第一次启动无法识别到;

按下复位及uboot reset第二次启动之后就可以识别到(量产需要用SD启动将镜像烧录到nand中进行生产)

如果是用华邦的nand我编译新的uboot第一次是可以识别到的

U-Boot 2020.07 (Apr 26 2023 - 10:35:41 +0800)

CPU: Nuvoton MA35D1

Model: Nuvoton MA35D1 U-boot

DRAM: 112 MiB

WDT: Not found!

NAND: 1024 MiB

MMC: sdhci@40190000: 0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

In: serial@40700000

Out: serial@40700000

Err: serial@40700000

Net:

Warning: ethernet@40120000 using MAC address from DT

eth0: ethernet@40120000 [PRIME]

Warning: ethernet@40130000 using MAC address from DT

, eth1: ethernet@4013000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MA35D1>

MA35D1> nand info

Device 0: nand0, sector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b

  OOB size 64 b

  Erase size 131072 b

  subpagesize 2048 b

  options 0x00004200

  bbt options 0x00020000

网友A:
修改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uboot-custom\drivers\mtd\nand\raw\ma35d1_nand.c 里面的ma35d1_nand_command()函数增加ma35d1_waitfunc(mtd, c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