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51系列的烧录器问题

楼主(2023-05-17):
8051系列的烧录器能像m0那样

1. 提供烧录器的固件:防止升级失败或其他原因引起故障

2. 离线烧写是否和m系列一样: 同时把ldrom固件和aprom固件一起写进去

网友A:
1、安装ICP后,安装目录下有 C:\Users\yhu\AppData\Local\Programs\Nuvoton Tools\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Nu_Link
2、T1的和M0一样

网友B:
8051系列的烧录器通常提供烧录器的固件,以防止升级失败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C:
固件通常由芯片制造商提供

网友D:
升级之前得做测试

网友E:
还得确保相互兼容

网友F:
具体的取决于芯片型号和供应商提供的文档

网友G:
一起写可能需要特定的烧录器和编程器

网友H:
仔细遵循芯片制造商提供的指南和步骤吧

网友I:
与M系列相比,8051系列的烧录器可能需要不同的离线烧写方法

网友J:
离线烧写将程序代码从外部存储器烧写至可编程芯片内部的可编程闪存中

网友K:
建议你仔细研究芯片型号和提供的文档,并咨询专业的电子工程师或制造商

网友L:
8051系列的烧录器不能像m0那样提供烧录器的固件来防止升级失败或其他原因引起故障,也不能像m系列一样离线烧写同时把ldrom固件和aprom固件一起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