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是否支持NM1200?

楼主(2023-05-17):
Nu-Link-Me支持哪些MCU?

网友A:
打开ICP programming tool,芯片选择list里面有就支持的

网友B:
适用于新唐的CM系列的MCU的开发调试

网友C:
太多了,选哪个还得看你实际使用要求和环境

网友D:
你可以下载一下关于Nu-Link-Me支持的数据表

网友E:
如CM3、CM4都行

网友F:
你是想干嘛用啊,这个太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