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串口绘图,STC-ISP V6.94E ,效果非常好,用于曲线监控最好不过了

楼主(2023-05-17):
STC-ISP V6.94E 版,STC调试接口 | 串口绘图

STC-ISP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增加的波形绘制功能,1~8通道,可以监控一些控制曲线,
比如PID过程的设置值、当前值、积分、微分、控制量等等。
对于数字处理结果也可以用曲线直观显示出来。

STC-ISP V6.91Q 版 串口绘图 实测效果非常好,曲线观察的最佳选择。
正弦波+锯齿波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小:

软件模拟RC滤波(或RC充放电)效果:RC值较大:

计算 sin(x)/x:

程序模拟两级RC串联滤波效果,黄色为50%占空比的方波,幅度为255,缩小一半显示,
绿色为第一级滤波原样输出,红色为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后输出。
RC值较大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2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明显的充放电波形,2级滤波后近似正弦波。

RC值较小时,第二级滤波后纹波放大10倍输出。第一级滤波后接近三角形,2级滤波后基本就是正弦波。

牛xx!

网友A:
这工具软件也算是业界天花板了,一直在更新,一直在加油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C:
现在互联网软件,很小的功能都要上百兆。而这个软件一直用c++做,体积很小。

网友D:
这个功能不错,多多了解

网友E:
stc的串口软件越来越好用了,只要是调串口,不管啥设备的都打开STC的这个软件,加油,把它打磨成业界标杆。

网友E:
看了下串口绘图,如果能支持modbus协议,并根据接收帧,解析并绘图那就好了。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协议之一,支持了modbus协议解析,就有无数的设备可以直接使用串口绘图。还有横纵坐标的数值单位能自己设置,能保存长时间的数据,并能拖动查看,并能将数据导入导出,如果图形能自由放大那就更好了。

楼主:
感谢大家对STC的支持与认可!STC-ISP V6.91P版,继续努力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串口绘图,如果能支持modbus协议,并根据接收帧,解析并绘图那就好了。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协议之一,支 ...

STC-ISP V6.91P版,继续努力前行 !!!

楼主:
附件是简单的串口绘图功能演示程序
通过串口1输出数据给串口绘图调试接口,串口1配置(P3.0, P3.1):115200,N,8,1。
下载时, 选择默认时钟 11.0592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测试流程:
1.烧录演示程序到屠龙刀核心板,使用USB转串口工具连接电脑与MCU。
2.打开STC-ISP软件,选择“STC调试接口”菜单里的“接口设置”选项,选择“将所有调试接口绑定到USB-CDC/串口助手”。
3.打开“USB-CDC/串口助手”标签页面,选择串口工具对应的串口号,设置好波特率,并打开串口。
4.打开STC-ISP软件,选择“STC调试接口”菜单里的“串口绘图”功能,通过设置菜单勾选“通道1”、“通道2”,数据格式设置“单字节”。
正常情况就可以看到通道1与通道2产生的曲线图。
半小时前 上传

附件是 STC-ISP V6.91P版 STC调试接口 【串口绘图】,
MCU端的 USB-CDC虚拟串口/就是串口上传演示程序

楼主:
凡跟帖支持的,都送【STC-USB Link1D】工具,【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自动停电上电,脱机烧录器,USB转双串口工具】

网友F:
这工具功能越来越多,虚拟设备代码生成这些都挺实用的,个人比较希望后面能加一个自动保存和加载硬件选项配置的功能,硬件选项改完参数烧录一次后自动保存当前配置,下次重新打开软件后自动加载这个配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串口绘图,如果能支持modbus协议,并根据接收帧,解析并绘图那就好了。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协议之一,支 ...

这个提议不错,层主可以去STC官网渠道提建议,为大家谋福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工具功能越来越多,虚拟设备代码生成这些都挺实用的,个人比较希望后面能加一个自动保存和加载硬件选项配 ...

说的是【保存配置】这个功能吗?STC-ISP下载软件这个功能早已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的是【保存配置】这个功能吗?STC-ISP下载软件这个功能早已实现了。

这个我知道,我说的是自动保存和加载

楼主:
下载软件更新到V6.91Q了哦

网友H:
STC真牛!一个小小的串口下载工具,集成了那么多的功能,这马上快做成示波器了。厉害!

楼主(2023-06-25):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哈,现在更新到STC-ISP V6.91V,下载地址:www.STCAI.com/gjrj

网友J(2024-05-16):
6mb不到居然就有这么多功能,膜拜膜拜

网友K:
要是支持 cdnet 串口协议就好了

楼主(2024-12-02):
Ai8051U可以取代传统89C52/12C5A60S2等系列,管脚兼容,带硬件USB/TFT彩屏驱动/QSPI/硬件浮点三角函数,最新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com/cp_ai8051uxl
最新下载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stcaimc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0&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