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端口,到底要不要接NRST

楼主(2023-05-17):
SWD端口,到底要不要接NRST

1 标准的SWD接口,目前是VCC,GND,CLK,SWDIO,现在在考虑要不要加上RST引脚。

2 如果代码对SWD口进行了一些配置,导致reset指令无法通过SWD口接收的话,调试器就无法reset MCU。
此时只能手动复位,而且时机很难把握。

3 建议不要复用SWDIO 口,如果需要复用SWD端口,需要用reset pin。

对于新开发的程序,哪天程序写错用了那两个io,就悲剧了,烧了一次就不能烧录第二次。此时将reset 脚引线出来10mm空悬着。

楼主:
SWD接口,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从芯片资料看,SWD接口不需要上拉电阻。

如果SWD与JTAG接口都使用,则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HC32F460资料中说:对于 SWCLK 和 SWDIO,需要在电路板上对线路进行上拉(建议采用 10 K 欧)。

网友A:
APT32不需要,3根线:SWCLK、SWDIO、GND即可,如果目标单片机5V带了很重的负载,那还需要接VCC
SWCLK、SWDIO一般不要去复用,专用仿真调试用,如果必须用,调试程序要加长时间的延时

网友B:
SWD 接口用了十年了,一直是四线,没有 RST 脚。

绝大多数时候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情况很少,只碰到两三次。
如果程序把 CPU 的调试管脚改成其他 AF,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仿真器就不能正常下载和调试了。

这时候必须把二者的 RST 管脚连接起来,用仿真器软件把芯片擦除一遍。
恢复正常以后,RST 就不需要了。

网友B:
用四线 SWD 至少十年了,没有 RST 管脚。绝大多数情况没问题。有问题的情况只遇到两三次。

如果程序把 CPU 的调试管脚换成了别的 AF 用途,或者其他情况,
仿真器就不能正常下载和调试了,必须把二者的 RST 连接起来,用仿真器软件把 CPU 擦除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T32不需要,3根线:SWCLK、SWDIO、GND即可,如果目标单片机5V带了很重的负载,那还需要接VCC
SWCLK、SWDI ...

没电怎么运行?

网友C:
建议不要用仿真器给单片机供电。
我也只接GND SWDIO SWCLK

网友B:
奇怪,有的回帖要审核,有的直接放行

网友D:
我的SWD  是有VCC,GND,CLK,SWDIO,RST。仿真方便。复位不用手动

网友A:
SWCLK、SWDIO上面有电,可以仿真下载,但不能带大一点电流的负载

网友E:
从目前使用情况看不需要RST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我没用过RST,带VCC

网友G:
如果进低功耗了,加上RST脚烧写比较方便,如果不需要低功耗功能,不用

网友H:
SWD方式,需要3根线:SWD,SCK,GND

网友I:
大部分芯片是不用的,也有芯片是需要上拉电阻。设计电路的时候最好预留上拉电阻。至于NRST脚我目前碰到的都是不接都可以直接烧录。如果要复用SWDIO引脚,我的处理方法是对于能影响数据的加隔离电阻,复用脚配置函数加3秒延时,既不影响运行又不影响烧录,调试完后把延时注释就OK了。

网友I:
DAP大部分都是外部供电的哦

网友J:
SWD接口不用接的

网友K(2025-07-21):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hc32f460不接reset就烧录不了,接了就能,但是我其他家的MCU接不接都行,没有低功耗 ...

我去,看到别人发的帖子了,华大有两款MCU都必须接reset,其中一款就是f460,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