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第7,9脚的功能

楼主(2023-05-17):
请问Nu-Link-Me的第7,9脚为TXD0及RXD0,其具体功能为何? 如何使用?

网友A:
USB 虚拟串口功能,可以到github.com/opennuvoton下载ICP programming tool或者nulink keil driver安装/更新,之后插入nulink点击链接或者进入keil下载会提示更新firmware. 更新nu-link FW之后,nu-link可以做USB转串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