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Gang如何实现一拖几的烧录?

楼主(2023-05-17):
怎么实现一拖几的烧录,网上找的都是单片机和STM8的,官方看到过有一拖四的,但是没有给出技术方面的指导。

网友A:
把4个nulink 放在同一个电路,触发按键拉在一起,就是nulink gang了

网友B:
一托四烧录的速度很快,一秒烧录完成。
如果要买烧录器,可向销售或代理商咨询。
如果要做烧录器,也要先与销售联系,签NDA,然后芯唐就会发如何烧录的资料。

网友C:
这个估计得问官方得技术了。

网友D:
一拖几的烧录通常需要使用到主从架构

网友E:
一拖四就是,一个是主控控制器,其他设备作为从控制器

网友F:
可以这么理解,1将数据传给其他4个,并控制它们对外的控制

网友G:
需要考虑到同步的问题

网友H:
我记得有安富莱的H7TOOL支持一拖n的烧录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