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P_AI_VISION1工程是否可以适用于stm32f746discovery开发板。

楼主(2023-05-17):
FP_AI_VISION1工程是否可以适用于stm32f746discovery开发板?使用STM32CUBEIDE打开FP_AI_VISION1工程为什么没有stm32可运行文件,不能编译?

网友A:
stm32f746应该是可以跑AI工程的

网友B:
FP_AI_VISION1是什么工程?ST提供的吗?

网友C:
FP_AI_VISION1工程得是用STM32CUBEIDE创建得,你才能用STM32CUBEIDE打开。

网友D(2024-06-01):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E: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F: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G: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H: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I: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J: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K: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L: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