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C58E 驱动PIT 模块

楼主(2023-05-17):
我现在想用SPC58E驱动PIT模块,发现PIT的寄存器不能赋值,始终都是零,相同的程序在UDESTK上面可以驱动,但我使用winIdle却不能驱动,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2024-06-0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B: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C: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D: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E: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F: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G: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H: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I: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