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现在想用SPC58E驱动PIT模块,发现PIT的寄存器不能赋值,始终都是零,相同的程序在UDESTK上面可以驱动

楼主(2023-05-17):
我现在想用SPC58E驱动PIT模块,发现PIT的寄存器不能赋值,始终都是零,相同的程序在UDESTK上面可以驱动,但我使用winIdle却不能驱动,现在不知道

网友A(2024-06-01):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B: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C: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D: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E: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F: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G: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I: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