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zet6与stm32f1c8t6之间转换经验分享

楼主(2023-05-17):
如何将stm32f1zet6芯片的程序成功移植到stm32f1c8t6芯片中,曾经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花了我非常久的时间,希望看到我文章的同学不会在走弯路。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正确选择芯片类型和启动文件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魔术棒里面的c/c++中的define

最后需要注意的就是魔术棒-》debug-》右边setting-》Flash DownLoad

前天 19:19 上传

介绍到此就结束了,希望能够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A:
这种同型号,Flash不同的,修改还是很好修改的。

网友B:
多年前我也移植过,看到同样的方式很是欣慰。

网友C:
这种换芯片型号挺常见的,学习了!

网友D(2024-06-0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E: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F: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G: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H: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I: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J: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K: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L: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