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软件仿真经验分享

楼主(2023-05-17):
MDK 的一个强大的功能就是提供软件仿真,通过软件仿真,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将要出现的问题,避免了下载到 STM32 里面来查这些错误,这样最大的好处是能很方便的检查程序存在的问题,因为在 MDK 的仿真下面,你可以查看很多硬件相关的寄存器,通过观察这些寄存器,你可以知道代码是不是真正有效。另外一个优点是不必频繁的刷机,从而延长了 STM32的 FLASH 寿命(STM32 的 FLASH 寿命≥1W 次)。当然,软件仿真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还是要到在线调试才能发现。

检查配置
如下图

Debug 选项卡
Use Simulator,即使用软件仿真。选择:Run to main(),即跳过汇
编代码,直接跳转到 main 函数开始仿真。设置下方的:Dialog DLL 分别为:***DARMSTM.DLL ****和 TARMSTM.DLL,

楼主:
Parameter 均为:

-pSTM32F103ZE

,用于设置支持 STM32F103ZE 的软硬件仿真(即可以通过Peripherals 选择对应外设的对话框观察仿真结果)。最后点击 OK,完成设置。

开始仿真
我们点击 开始仿真,进入仿真界面

Debug工具条

楼主:
复位:相当于硬件复位按键,从头开始

执行到断点处:该按钮用来快速执行到断点处

挂起:可以使程序停止下来,进入到单步调试状态

执行进去:实现执行到某个函数里面去的功能,在没有函数的情况下,是等同于执行过去按钮的

执行过去:在碰到有函数的地方,通过该按钮就可以单步执行过这个函数,而不进入这个函数单步执行

执行出去:该按钮是在进入了函数单步调试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不必再执行该函数的剩余部分了,通过该按钮就直接一步执行完函数余下的部分,并跳出函数,回到函数被调用的位置。

执行到光标处:可以迅速的使程序运行到光标处,其实是挺像执行到断点处按钮功能,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断点可以有多个,但是光标所在处只有一个。

汇编窗口:可以查看汇编代码,这对分析程序很有用。

观看变量/堆栈窗口:显示变量的窗口,在里面可以查看各种你想要看的变量值,也是很常用的一个调试窗口。

性能分析窗口:观看各个函数执行时间和所占百分比的窗口,用来分析函数的性能

逻辑分析窗口:按下该按钮会弹出一个逻辑分析窗口,通过 SETUP 按钮新建一些 IO 口,就可以观察这些 IO 口的电平变化情况,以多种形式显示出来,比较直观。

网友A(2024-06-0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B: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C: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D: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E: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F: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G: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H: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I: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