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KF32F 系列振荡器相关知识

楼主:
单片机提供 6 种基础时钟振荡器选择,分别为内部高频(INTHF)、内部低频(INTLF)、
外部高频(EXTHF)、外部低频(EXTLF)、内部的 PLL 和低功耗 4M 时钟 LP4M。内部的
PLL 可以将内部高频(INTHF)和外部高频(EXTHF)的输出时钟倍频,提供更高频率的工
作时钟选择,作为系统和外设工作需要的基础时钟。通过寄存器配置,可以从 6 种振荡器中
得到 4 种系统和外设运行时需要的时钟源:系统主时钟(SCLK)、低频外设时钟(LFCLK)、
高频外设时钟(HFCLK)和 48MHz 时钟(CK48M)满足不同的需要。此外,内部低频振荡
器还可以直接用于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故障检测或是其他低功耗外设的时钟。
系统复位后,INTHF 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当系统时钟需要切换时,只有当目标时钟
源准备就绪(时钟源稳定,延迟标志位置 1),才会发生时钟源的切换。
振荡器模块具有以下特征:
⚫ 提供 6 种振荡源选择
➢ 内部高频振荡器 INTHF(16MHz);
➢ 内部低频振荡器 INTLF(32KHz);
➢ 外接高频振荡器 EXTHF(4~48MHz);
➢ 外部低频振荡器 EXTLF(32.768KHz 的晶振);
➢ 内部 PLL(最高 400MHz)
➢ 内部低功耗振荡器 LP4M(4MHz)
⚫ 可产生 4 种时钟源
➢ 系统主时钟 SCLK
由内部高频(INTHF)、内部低频(INTLF)、外部高频(EXTHF)、外部低频
(EXTLF)、PLL 倍频或内部 4M 振荡器(LP4M)产生。
➢ 高频外设时钟 HFCLK
由内部高频(INTHF)、外部高频(EXTHF)、PLL倍频或内部 4M 振荡器(LP4M)
产生。
➢ 低频外设时钟 LFCLK
由内部低频(INTLF)或外部低频(EXTLF)产生。
➢ 时钟 CK48M
由内部高频(INTHF)、外部高频(EXTHF)或 PLL 倍频产生
⚫ 外部时钟启动/切换保障
⚫ 带时钟同步功能
⚫ 带时钟故障检测功能
振荡器结构框图:

1 内部低频可直接用于时钟故障检测、看门狗、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PWRT)以及低功耗外设。
2 当任意时钟源选择 EXTHF 作为时钟源或软件使能时 EXTHF_EN 使能
3 当任意时钟源选择 EXTLF 作为时钟源或软件使能时 EXTLF_EN 使能

网友A(2023-05-18):
将直流电转换为具有一定频率交流电信号输出的电子电路或装置

网友B:
芯片内部的振荡器整体比较稳定,有利于外设的减少,楼主说的这个振荡器框图很好的说明工作原理

网友C:
单片机提供 6 种基础时钟振荡器选择,分别为内部高频(INTHF)、内部低频(INTLF)、
外部高频(EXTHF)、外部低频(EXTLF)、内部的 PLL 和低功耗 4M 时钟 LP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