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MCU数字滤波器概述

楼主(2023-05-18):
当比较器的输入电压的压差很小时,比较器的输出会发生震荡。内部和外部的寄生效应,
和信号线、电源线与其它系统部分间的信号耦合造成了比较器的输出震荡。输出震荡降低了
比较器的精度,影响了比较输出的结果。每个比较器都集成了一个数字滤波器,通过
CMP_CTLx 寄存器的 FLTEN 位选择将比较器的输出通过滤波器,可以减少比较器震荡带来
的误差。
1、数字滤波器框图

滤波器的输入可以通过CMP_CTL4寄存器的FLTINSEL位配置选择。当FLTINSEL=0,
滤波器选择比较器的输出作为滤波器的输入;当 FLTINSEL=1,滤波器选择 I/O 口输入信号
作为滤波器的输入。
通过 GPIO 的重映射控制寄存器 GPIOx_RMPH 和 GPIOx_RMPL 可以将 GPIO 配置为
数字滤波器的输入端口 FLTI2/1/0。
注意,只有比较器0/1/2对应的FILTER0/1/2模块输入可以选择比较器0/1/2输出或GPIO,
比较器 3 对应的 FILTER3 只能以比较器 3 输出作为 FILTER3 的输入,无 GPIO 选项。当需
要单独使用数字滤波器时,用户可通过将CMP_CTL4 寄存器的FLTINSEL位置1,选择GPIO
作为数字滤波器的输入端。
滤波器通过FLTCS<1:0>位和FLTDIV<7:0>位配置得到滤波器的工作时钟(FILT_CLK)
频率;FLTCNT<2:0>位配置滤波器输入噪声的滤波脉宽,FLTCNT<2:0>位=n,滤波器将滤除
小于 n 个 FLT_CLK 周期宽度的输入噪声,比较器输出延时 n 到 n+1 个 FLT_CLK 周期时间。

楼主:
2、数字滤波器时序

3、数字滤波器使用方法
数字滤波器使用方法:
⚫ 通过 FLTCS<1:0>位选择滤波器的采样时钟;
KF32F 系列用户手册 V3.1
芯旺微电子 - 293/537 -
⚫ 通过 FLTDIV<7:0>位选择滤波器的工作时钟;
⚫ 通过 FLTCNT<2:0>位设置滤波器的采样次数;
⚫ 通过 CMP_CTLx 寄存器的 FLTEN 位来使能滤波功能。

网友A:
数字滤波器模式哪个好

网友B:
芯旺MCU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网友C:
当比较器的输入电压的压差很小时,比较器的输出会发生震荡就需要数字滤波器进行稳定和解析

网友D:
数字滤波器是由数字乘法器、加法器和延时单元组成的一种算法或装置。

网友E:
数字滤波器的功能是对输入离散信号的数字代码进行运算处理,以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网友F:
如果采用专用的计算机芯片,它是按运算方法制成的集成电路,连接信号就能进行处理工作,处理的速度飞快,但功能不易更改

网友G:
数字滤波器是按照程序计算信号,达到滤波的目的。通过对数字滤波器的存储器编写程序,就可以实现各种滤波功能。

网友H:
数字滤波器有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全通等类型

网友I:
IIR数字滤波器的相位特性不好控制,对相位要求较高时,需加相位校准网络。

网友J(2023-07-05):
谁知道用单片机来实现IIR滤波器的设计

网友K:
网上有用C语言写的滤波器算法,可以看看。

网友L:
MCU数字滤波器通常由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组成

网友M:
硬件滤波器可以利用MCU内部的专用模块来执行滤波操作,而软件滤波器则通过编程实现滤波算法。

网友N:
MCU上的数字滤波器通常由硬件和软件实现。

网友O:
数字滤波器可以用来去除噪声、平滑信号、提取特定频率成分等。

网友P:
MCU数字滤波器是一种用于数字信号处理的电路,可以将数字信号进行滤波处理,以去除数字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和干扰。

网友Q:
数字滤波器是一种用于信号处理的数学工具,通常在电子领域和信号处理领域中使用。

网友R:
怎样用MCU实现实现数字滤波器功能

网友N:
在使用MCU的数字滤波器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滤波器参数和滤波算法

网友S:
在滑动平均滤波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进行加权处理,从而更好地消除噪声的影响。

网友T:
MCU数字滤波器的主要作用是将数字信号中的高频噪声和干扰去除,以提高数字信号的质量和可靠性。

网友U:
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配置数字滤波器的参数,如滤波的频率、带宽等。

网友V:
MCU数字滤波器的具体实现方法取决于需要实现的滤波效果

网友W:
MCU数字滤波器可以将数字信号中的高频信号过滤掉,从而降低数字信号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X:
通过对输入采样数据进行滑动平均处理,从而消除噪声的影响。

网友Y(2023-08-05):
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作为ADC采样嘛?

网友Z:
这个主要用于前端数字滤波算法嘛?

网友AA:
可以用于前端硬件数字滤波

网友AB:
底层电磁场学过吗

网友AC(2023-11-06):
谁知道如何使用微控制器设计iir滤波器

网友AD:
数字滤波器有低通、高通、带通、带阻以及全通等范例

网友AE(2023-12-10):
数字滤波器是由数字乘法器、加法器以及延时单位构成的一种算法或者装配。

网友AF:
iir数字滤波器的相位特征欠好节制,对于相位请求较高时,需加相位校准收集。

网友AG:
网上有效c说话写的滤波器算法,可以看看。

网友AH:
数字滤波器和模拟滤波器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AI:
mcu数字滤波器凡是由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的摹拟电路以及数字电路构成

网友AJ:
单片机上的数字滤波器通常采用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实现。

网友AK(2024-02-01):
数字滤波器可以用来去除噪声、腻滑旌旗灯号、提取特定频率成份等。

网友AL(2024-03-06):
单片机数字滤波器的具体实现方法取决于所需要达到的滤波效果

网友AM:
The main function of MCU digital filters is to remove high-frequency noise and interference from digital signal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digital signals。

网友AN(2024-04-08):
谁知道如何使用单片机设计空气过滤器

网友AG(2024-07-10):
数字滤波器可用于消除噪声、平滑信号和提取特定频率成分。

网友AE:
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数字滤波功能

网友AC:
这个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O:
硬件上可以设计为迟滞比较器

网友AP(2024-10-10):
数字滤波器的例子包括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和全通

网友AQ:
数字滤波器是由数字乘法器、加法器和延迟单元组成的算法或组件。

网友AR(2024-12-05):
单片机数字滤波器一般由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中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组成

网友AS:
数字滤波器可用于去除噪声、滑动信号、提取特定频率成分等。

网友AT(2025-01-04):
MCU数字滤波器的具体实现方法取决于所需的滤波效果,

网友AL:
数字滤波器的例子包括通过、通过、停止和通过,

网友AU:
当比较器的输入电压之间的电压差很小时,比较器的输出会出现波动,需要数字滤波器进行稳定和分析。

网友Y:
这个可以用于数字信号的处理运算

网友AV:
这可以用于处理数字信号

网友AW(2025-02-07):
芯旺MCU数字滤波器采用先进算法,能高效处理信号噪声,提升数据准确性,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系统,实现精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