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急求!汽车空调出风口摆风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23-05-17):
急求!汽车空调出风口摆风电机控制方案

背景信息:PCB板非常小尺寸约为1.8*1.5cm左右异形板,要求芯片的封装很小,电机为2相4拍的步进电机,通信为LIN总线

需求: 1、LIN收发+mcu+步进电机驱动 合封在一起;如果没有 (LIN收发 + mcu)合封也行;再没有 (LIN收发、mcu、驱动) 芯片尺寸小的也行

            2、封装要求QFN16/20/24/28/32,芯片为工业/车规级

            3、或者有相关项目的ASIC芯片

如有上述应用解决方案,请联系我 azhannihao@163.com

网友A(2024-06-01):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D: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E: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F: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G: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H: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I: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