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芯旺MCU比较器中断知识

楼主:
CxIF 位是相应的比较器中断标志位,为只读位,不可写,必须由软件清零。
比较器中断提供不同的变化沿触发方式:
⚫ 比较器输出上升沿触发
⚫ 比较器输出下降沿触发
⚫ 比较器输出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触发
通过配置 IFREN 和 IFFEN 位分别使能比较器输出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当
IFREN 和 IFFEN 位同时置 1 时,比较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将都会触发比较器中断标志位置
1。
另外,比较器模块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变化沿检测方式,通过 CMP_CTL4 寄存器的
IFMS 位进行配置。当 IFMS=0 时,读写 CMP_CTL4 寄存器会对比较器输出结果进行锁存,
通过比较器当前的输出状态与上次读写 CMP_CTL4 寄存器时比较器输出的锁存状态进行比
较判断,不一致时,比较器中断标志位置 1。当 IFMS=1 时,比较器模块通过直接检测比较
器输出的变化沿来判断,当对应变化沿来临时,比较器中断标志位置 1。两种检测方式均可
通过 IFREN 和 IFFEN 位来配置触发方式。
如果需要系统响应比较器的中断,还需要使能 INT_EIE1 的比较器中断使能位和
INT_CTL0 全局中断使能位 AIE。
如下图所示,为 CMP 中断逻辑框图:

网友A(2023-05-21):
中断看硬件框图就是判断和比较优先级,进行中断抢占

网友B:
芯旺的MCU通过配置 IFREN 和 IFFEN 位分别使能比较器输出的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当
IFREN 和 IFFEN 位同时置 1 时,比较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将都会触发比较器中断标志位置
1。